只给MCBSP传单声道的数据

楼主(2017-04-16):
AIC23能只给MCBSP传单声道的数据吗?

楼主:
我的信号是单声道的,但是AIC23每次传输都是左右声道交替给出,我配置的是16位的,是不是先左16位后右16位

楼主:
然后我配置多通道缓冲串口是16位接收,为啥我还是受到一个左一个右,看到的图是每个有效值之间都有一个零!

网友A:
你想设计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楼主:
算了,我明天去单位问问师父吧

网友A:
双声道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使用单声道采样。

网友C:
只用过AIC32的单声道收集数据。

网友D:
这个跟硬件有关系,跟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E:
MCBSP读取时序有问题?

网友F:
可以只读取左声道或者右声道的数据。

网友B:
AIC23不是两通道吗?

网友C:
TLV芯片功能还是齐全的。

网友D:
具体看TLV320AIC23的硬件设计。

网友E:
通过MCBSP读取数据的时候,是左右声道互相影响的。

网友F:
在读取的时候,别用错了声道就可以,但是声道之间数据互相干扰。

网友:
可以作为单声道,以前用过。

网友:
左右声道是不同控制的。

网友G:
这个很难吗?AIC23是分左右声道的。

网友H:
可以做单声道的数据采样。

网友I:
MCBSP读取AIC32的时候可以分成左右两个声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是单声道的,但是AIC23每次传输都是左右声道交替给出,我配置的是16位的,是不是先左16位后右16位 ...

可以这样实现采样

网友G:
如果两路信号不一样,可能有串扰。

网友H:
可以通过耳机线单声道输入数据。

网友I:
设计的时候可以分开两个声道分别采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是单声道的,但是AIC23每次传输都是左右声道交替给出,我配置的是16位的,是不是先左16位后右16位 ...

但是需要注意,采样的时候左右声道是逐次进行的。

网友K:
使用单声道采样

网友E:
这个可以实现单通道的采集数据

网友E:
AIC23分为左右单声道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