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入5v,这个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7-04-16):
我选用了msp430f5132,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他有一个dvio引脚,可以接入5v,如果要低功耗,不接入5v,这个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
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网友A:
楼上的当然是不接的,不用就不用接的啊

网友B:
不用的时候可以悬空,这样能降低功耗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dvio引脚是什么引脚?

网友E:
5V电压对低功耗没有影响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引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G:
如果用不到,可以不做处理。

网友D:
这个供电不是3.3V电压吗

网友E:
是参考电压的原因吗?

网友F:
没有引脚功能定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烧坏芯片。

网友H:
如果要低功耗,不接入5v

这个引脚是什么功能,还有楼主不是说了“如果要低功耗,不接入5v”吗,怎么接的3.3V

网友I:
dvio引脚是什么功能

网友J:
那就接通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接地的,,不想接的话,电阻不焊就是了

网友K:
不用的IO以悬空

网友L:
msp430f5132有5V电源?

网友M:
DVio这个引脚?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接到悬空,不要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O:
可以不使用外部的供电就行。

网友M:
这个不就是普通的IO引脚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一般都是接地才是浪费资源了。

网友O:
建议设置悬空,设置三态。

网友P:
可以接个电子开关,用另一个引脚控制开关

网友Q:
这个芯片不是3.3V供电吗

网友R:
dvio引脚是哪个功能引脚?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一般都是悬空的时候功耗最低。

网友T:
这个IO电平可以接5V吗?

网友Q:
5V电压可能烧毁芯片。

网友R:
dvio引脚是不是就是普通的IO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悬空还是接到3.3 ,哪种处理方式的功耗更低

如果不使用的话,不要接地,容易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T:
引用 网友D:
dvio引脚是什么引脚?

这个不是普通的输入输出引脚吗?

网友J:
这个接入5v 的地方是电源转换的吧

网友U:
这个5V电压会不会烧坏芯片

网友U:
这个IO的电压哪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