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双节锂电的充电电路

楼主(2017-04-16):
要做一个双节锂电的充电电路,8.4V 4400MAH 。之前用MAX1873R 电路调不出来,充不上电。现在求一个外围电路简单点,比较常用的充电IC 。非常感谢……

网友A:
网上不是一堆的嘛

网友B:
5A双节、三节,四节锂电池充电IC- CN3702/CN3703/CN3704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BQ2057呗,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其对应的型号喽

网友E:
Ti  的电池管理器件, 也算是比较强的. 型号很多, 你不妨先去官网看看, 器件分类和筛选功能很强大. 应该很快能找到你的方向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ducts-overview.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