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所在的IO口为什么不能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17-04-16):
晶振所在的IO口为什么不能输出高低电平
比如:P6口,晶振的口是P6.0和P6.1

楼主:
P6.6和P6.7的两个口接二极管(二极管一端接VCC),需要对这2个口输出高低电平但是一直不行,直接输出0,一只二极管都不亮,但是我换到P1-P5的IO上去就是可以的

网友A:
是否晶振的2个口影响?

网友B:
控制晶振复用的I/O口,较一般I/O口的控制方式复杂,

网友C:
看看你是哪个芯片的晶振复用的I/O口?

网友D:
目前 MA805/MA806系列的芯片,P6.0 P6.1口的控制寄存器,都是放在SFR 的Page F,需要另外去切换SFRPI=0x0f; 才可以设置P6.0 P6.1口输出正常

网友E:
嗯,仅仅可以作为准双向口。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我的意思不是复用晶振的两个口,而是晶振旁边的口

楼主:
比如我说的P60和P61是晶振,我用到的是P62和P63这2口,然后让这2口输出 高低电平然后点亮或者熄灭发光二极管

网友F:
LZ能够告知目前使用的片子型号?

楼主:
MA系列的,跟芯片还有关系的吗?

网友G:
目前笙泉的单片机,P6有多个I/O口的,只有MA84G564  LQFP-64封装的,
P6的控制寄存器在SFR的第1页,需要先设置SFRPI=0x01,才能正确控制

网友H:
请查看是否SFRPI设置正确,否则无**确输出P62 P63的电平。

网友A:
一般很少使用晶振的IO口,如果用的那系统时钟怎么办。

网友B:
为什么我设置了SFRPI=0FH后,再置位或清位p6口还会影响T2CON的值?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啊

网友D:
我用的MA805-24mcu

网友F:
晶振接的脚是模拟放大器的输入输出脚。

网友G:
PIC的也是 CLK IO复用 输出高电平碰到实际电压只有3.1V
规格书没查到 还有其他设置RA5的 有些小郁闷~~~

网友H:
具体看你所使用的单片机了,只要可以和晶振复用的IO,都需要特殊的操作,比如解锁

网友I:
SFRPI关键字控制,看手册,SFRPI=0和SFRPI=1,可以对应两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