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同步调整这二个增益电阻

楼主(2017-04-16):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想复杂了,应该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双联电位器

楼主:
这个方案我也想过,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了吗??

网友C:
电位器实际上就是可变电阻器,它在电路中的作用是获得与输入电压(外加电压)成一定关系得输出电压,因此称之为电位器。

网友C:
双联电位器其实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电位器的组合,在电路中可以调节两个不同的工作点电压或信号强度,例如:双声道音频放大电路中的音量调节电位器就是双联电位器,可以同时分别调节两个声道的音量。

网友A:
补充一点知识点   个人在这一块还有欠缺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它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当电阻体的两个固定触点之间外加一个电压时,通过转动或滑动系统改变动角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在动触点与任何一个固定触点之间便可以得到一个与动触点位置成一定关系的电压。

网友A:
电位器大多用作分压器,这时电位器是一个四端元件。
  电位器作为变阻器使用时,是一个"两端元件",在使用中,电位器整个行程范围可以得到一个平滑地连续变化的阻值。

  电位器的主要参数
  表征电位器性能的参数很多,例如标称阻值、额定功率、电阻温度系数、电阻规律、绝缘电阻、耐磨寿命、平滑性、零位电阻、起动力矩、使用条件等。
阻值变化规律
  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用途,电位器电阻变化规律也不相同。常用的电位器的电阻值变化规律有三种:直线式、对数式、反转对数式。

网友C:
双联的电位器用过。真心不好用。误差好大啊。两边的电阻值不相等。

网友D:
如果用二个单独的电位器调整,应该有一个规则吧 ??

网友D:
   例如:先确定一端,再调整另一端的增益,应该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吧 !!

网友C:
否则,别人用这个器件是怎么调试的呢 ?? 既然美国人能发明这个器件,就应该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调试规则。

楼主:
是啊,哎,不晓得了

网友C:
將差分信號接到“工”字型電阻網絡的左邊,右邊接到THS4521的兩個輸入端。“工”字型電阻網絡中間的跨接電阻使用電位器就可以調節差分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E:
楼上给出了一个简易的联调方法. 不过这方法不一定靠谱, 因为信号之间的通路会影响到信号.

网友A:
楼上各位说的电位器的是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B:
目前来说,双联电位器还是比较好的选择的。

网友F:
这年头, 设计中都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奇怪的 双联电位器 类似器件了
你可以考虑改用 仪表放大器, 比如
INA188, INA333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大多用作分压器,这时电位器是一个四端元件。
  电位器作为变阻器使用时,是一个"两端元件",在使 ...

电位器的我倒是与哦那个过得,楼主说的调节运放的双电阻的也是用电位器?

网友H:
双联的电位器误差比较大,两边电阻差的较多

网友I:
同调剂的话,就采用一个合适的电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