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5502 MCBSP DMA通讯

楼主(2017-04-16):
谁用过5502 MCBSP DMA通讯

楼主:
怎么配置DMA的

网友A:
这个要详细了解

网友B:
这个DMA怎么了

网友C:
主要是mcbsp和dma的结合使用。

网友D:
mcbsp的时钟问题,mcbsp要工作必须要mcbsp内部时钟工作起来,

网友E: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5502芯片还真没用过。

网友B:
没有相关的参考代码吗

网友C:
关于mcbsp2的使用问题,和外部gpio7的上拉下拉有关系。我的gpio7已经上拉还是不能用,后来用电压表看,竟然是低。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什么地方把这个引脚置低的,不管,写寄存器把它置高,mcbsp2顺利触发dma。

网友D:
内部时钟在5502上有两个可以选择的来源。

网友E:
配置DMA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参考一下28335的配置方法。

网友F:
MCu的数据通讯中采用DMA进行辅助的,非常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