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驱动输出

楼主(2017-04-17):
请教下大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该如何改,从什么地方入手。谢谢。

网友A:
检查出错时的前级驱动。另外注意电阻取值。

网友B:
从波形看, 问题不在三极管驱动电路, 而应该是控制方面的问题
很可能是 MCU 的软件缺陷导致的
常见的可能是计数溢出, 计数到0, 最大值, 最小值等特征位置处的处理, 特别留意一下吧

网友C:
仿真的结果吗?电路本身没啥大问题(就算有问题也不会产生时间相关问题)。也可能是输入信号问题。

网友D:
q2 q3的位置是不是应该“互换”呀?…看着“蓝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