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替换

楼主(2017-04-17):
各位朋友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公司给了几个MOS新料,让测试一下性能,看能否替代旧料,节约成本;我现在除了比对各类参数,做实验怎样测试呢”

网友A:
参数接近,或者高于原器件,
直接替换 做实现,功能没问题
小批量试制,
记得完整的测试重头来一遍

楼主:
我之前做晶体的替换的时候,也就差不多这样,不过发现一个“温漂”的问题,就把它排除掉了........这次做MOS管替换需要本周完成,     谢谢“jjjyufan”

网友B:
找MOS代理帮你替换呗,也可以联系我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意,我自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