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副边电流两侧一样吗 (Ic等于Ie吗)

楼主(2017-04-17):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阅读 此光耦型号的 datasheet (规格书) 规格书上都会明确记录此信息 里面的简写建议多搜索网络 查询定义  整个datasheet 要学会通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阅读 此光耦型号的 datasheet (规格书) 规格书上都会明确记录此信息 里面的简写建议多搜索网络 查询 ...

我看了一些大概的 就是没提这个 你能回答下吗 谢谢

网友A:
我刚才回看了下 PC817 TLP521 的datasheet  Ic 集电极电流  的确没有显示Ic Ie 两个的电流
个人理解 副边 电流从C经过E  一个通路中 所以只显示一个即可 不清楚为什么 要深究两个电流

最后一句  我不知道Ie 电流

所以 2楼 4楼 为废话  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回看了下 PC817 TLP521 的datasheet  Ic 集电极电流  的确没有显示Ic Ie 两个的电流
个人理解 副边  ...

因为我副边射极和集极都接了电阻 ,测得两个电阻分压情况不对,我一开始也疑惑,为什么经过电流不同,而且差很多。

网友A:
1 建议你上图 把你接电阻的情况让大家看看
2 你先不通电 用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 黑笔分别接C和E 看看对地的导通电压是多少
   如果差别很大 你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