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输出的电流Ic等于Ie吗?

楼主(2017-04-17):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的

不是三极管吗。没基极电流吗

网友A:
光耦还有另外一端,就是输入端,那就算是基极输入端口了,你可以查看光耦技术手册,上面会有参数的,基本用法是和三极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还有另外一端,就是输入端,那就算是基极输入端口了,你可以查看光耦技术手册,上面会有参数的,基本用 ...

我试了下 好像是ie=ic+ib   技术手册什么的都没提Ie 只提Ic

网友B:
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结只引出了C/E两个极,所以不存在B极及其Ib,自然有Ic=Ie。光耦的输入端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与输出端隔离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结只引出了C/E两个极,所以不存在B极及其Ib,自然有Ic=Ie。光耦的输入端是一个发光二极 ...

我觉得一般光耦只用到集电极输出 所以射极电流一般没怎么提吧,我经测量发现电流差很多。应该是ie=ib+ic吧,可能我没量对。

网友C:
两种说法都没问题,取决于怎么定义ic和ib
光耦输出大多是达林顿复合管结构……

网友D:
相等,又没有其它回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种说法都没问题,取决于怎么定义ic和ib
光耦输出大多是达林顿复合管结构…… ...

是的
大多光敏三极管看起来是两极,实际上还是三极。
以两极的视角看Ie=Ic.
以三极视角看就不是了。
总之就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一般光耦只用到集电极输出 所以射极电流一般没怎么提吧,我经测量发现电流差很多。应该是ie=ib+ic ...

光耦的内部的实际电路如图示,你认为哪个脚是输入(或者输出)Ib的?    你认为其中的I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