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高手请教一下我的这段EEPROM程序哪里出问题了呢?怎么不.....

楼主(2017-04-17):
#include<p30f6015.h>
#include<ckdy.h>
#include<ACVFD.H>
#include<i2c.h>
#define SDAA_AS_OUT()         {TRISGbits.TRISG3=0;}
#define SDAA_AS_IN()         {TRISGbits.TRISG3=1;}
#define SDAA_SET()          {LATGbits.LATG3=1;}
#define SDAA_CLR()                 {LATGbits.LATG3=0;}
#define SDAA            PORTGbits.RG3

#define SCLA_AS_OUT()         {TRISGbits.TRISG2=0;}
#define SCLA_SET()          {LATGbits.LATG2=1;}
#define SCLA_CLR()                 {LATGbits.LATG2=0;}
#define SCLA             LATGbits.LATG2

/************************************************************
*Function:  IIC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Start24C02(void)         //开始
{
   SDAA_AS_OUT();
   SDAA_SET();
   delay(10);        //SDA=1

   SCLA_SET();
   delay(10);        //SCL=1

   SDAA_CLR();
   delay(10);        //SDA=0

}

/************************************************************
*Function:  IIC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Stop24C02(void)//停止
{
   SDAA_AS_OUT();
   SDAA_CLR();
   delay(10);//SDA=0

   SCLA_SET();
   delay(10);//SCL=1

   SDAA_SET();
   delay(10);//SDA=1
   SDAA_AS_IN();
}
/***************************************************************************
IIC
***************************************************************************/
void Ack24C02(void)//响应
{
        unsigned char i;
        SDAA_AS_OUT();
        SCLA_CLR();
        delay(10);//SCL=0

        SDAA_SET();
        delay(10);//SDA=1

        SCLA_SET();
        delay(10);//SCL=1
        SDAA_AS_IN();
           while (SDAA && i<100)//SDA_24C02=1时表示没响应,延时等待响应SDA_24C02=0。I>10时强制退出
           {
      i++;
           }
        SCLA_CLR();
        delay(10);

}

/***************************************************************************
IIC
***************************************************************************/
void NoAck()
{
        SDAA_AS_OUT();
        SDAA_SET();
        delay(10);
        SCLA_SET();
        delay(10);
        SCLA_CLR();
        delay(10);
        SDAA_AS_IN();
}
/***************************************************************************
IIC

***************************************************************************/
unsigned char TestAck()
{
        unsigned char ack;
    SDAA_AS_IN();
        SCLA_SET();
        delay(10);
        SDAA_AS_IN();
        delay(10);
        ack=SDAA;
        delay(10);
        SCLA_CLR();
        delay(10);
        return(ack);
}
/************************************************************
*Function:  IIC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 WriteByte24C02(unsigned char command)
{
     int i;
     SDAA_AS_OUT();
     for (i=0;i<8;i++)
     {
      if ((command&0x80)==0x80)
        {
                SDAA_SET();

        }
      else
        {
                SDAA_CLR();

        }
          delay(20);
          SCLA_SET();
          delay(20);
          SCLA_CLR();
          delay(20);
          command=command<<1;
     }
          SDAA_SET();
          SDAA_AS_IN();;
}

/************************************************************
*Function:  IIC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nsigned char ReadByte24C02(void)
{
     unsigned char i,rdata=0;
     SDAA_AS_IN();
     for (i=0;i<8;i++)
     {
      SCLA_SET();
      delay(10);
      rdata=rdata<<1;
      SDAA_AS_IN();
      if (SDAA)
      {
          rdata|=0x01;
      }
      delay(10);
      SCLA_CLR();
      delay(10);
     }
     return (rdata);
}

void Init24C02(void)
{
        SCLA_AS_OUT();
        SDAA_AS_IN();
        SCLA_CLR();

}
//chipAddr 选择器件地址, firstWrAdd 数据存入首地址,wrData[]待保存的数据,wrNumber待保存数据个数
//输出参数:无
void WriteNByte24C02(unsigned char wrChipAddr, unsigned char firstWrAdd, unsigned char wrData[], unsigned char wrNumber)
{
        unsigned char n;
        for (n=0; n<wrNumber; n++)//单子节循环存入
        {
            Start24C02();//开始命令
                WriteByte24C02(wrChipAddr);  //写入器件地址,
                Ack24C02();
                WriteByte24C02(firstWrAdd+n);//写入数据要存入首地址
                Ack24C02();
                WriteByte24C02(wrData[n]);
                Ack24C02();
                Stop24C02(); //停止信号
                delay(1000);//1字节写完之后的延时
        }
}

//读N各字节函数  指定地址顺序读数据方式
//输入参数,3个
//reChipAddr 器件地址,firstReAdd 待读数据的首地址,reNumber 待读数据个数
//输出参数:1个 reData[]读出的数据寄存器
void ReadNByte24C02(unsigned char reChipAddr, unsigned char reData[], unsigned char firstReAdd, unsigned char reNumber)
{
        unsigned char n;

        Start24C02();//开始信号
        WriteByte24C02(reChipAddr-1);//因为要先写入ep读的起始地址,所以写入器件地址,(使能器件,处于写状态 )
        Ack24C02();
        WriteByte24C02(firstReAdd);  //写入字节要读出的起始地址
        Ack24C02();

    for (n=0; n<reNumber; n++)
    {
             Start24C02();
             WriteByte24C02(reChipAddr); //写入器件地址,(使能器件,处于读状态)
             Ack24C02();
             reData[n] = ReadByte24C02();//读单子节,读后存于数组reData[]中
             if (n < (reNumber-1))
             {
                     Ack24C02();
                 }
     }
     Stop24C02(); //停止信号
}

网友A:
全丢给人家看,不好吧,自己先测测,有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丢给人家看,不好吧,自己先测测,有什么现象?

不好意思啊!这样不好,就是请问一下关于DSPIC30F6015这款单片机我的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