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340做I2C通信时SCL时钟频率怎么设置?

楼主(2017-04-17):
C8051F340和一款硬件I2C芯片做I2C通信时,芯片SCL时钟频率要求在1MHZ,请问单片机如何设置?

网友A:
340支持这么高的时钟速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支持这么高的时钟速率么?

数据手册上说SMBus数据传输速率可达系统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但是SMBus工作频率在10KHZ--100KHZ,这个可以改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SMBus数据传输速率可达系统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但是SMBus工作频率在10KHZ--100KHZ,这个可 ...

不能改变

楼主:
从器件是硬件I2C接口,那单片机的连接接口还用软件模拟I2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器件是硬件I2C接口,那单片机的连接接口还用软件模拟I2C吗?

模拟时序或者硬件接口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