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化数字接口能实现么?

楼主(2017-04-17):
最近导师老爷子给我分了一个毕设方向,让我做一个通用的数字化接口,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管是UART(TTL电平)还是SPI还是IIC,只要接上接口后,上位机都能读出数据来……
刚听的时候感觉好牛X啊,但是别说串行接口间的协议,时序都不同,就是同一种类的串口,不同片子的时序也不一样啊……问下这里大牛们,这个东西真的可行么?

网友A:
真的可行.I2C的SDA是OC的,靠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其他两个不是.SPI有固定的时钟,异步UART没有(同步的也有时钟).充分了解各通信端口的特性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