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用7个IO口控制27个按键程序问题

楼主:
问题:STM32用7个IO口控制27个按键,在KEIL调试时所有按键都能实现,但是实际中只有部分按键有效。
原理图:
key1-key7接单片机PE0-PE6。

思路:key2-7循环分别输出,其他5个IO口做检测。例:key2输出,key3-key7输入:
按下s6,key7输入高电平,其他4个IO口为低电平;
按下s11,key6输入高电平,其他4个IO口为低电平;

程序: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void init_key_gpio_1(void) //PE1输出,其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nit_key_gpio_2(void) //PE2输出,其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nit_key_gpio_3(void) //PE3输出,其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nit_key_gpio_4(void) //PE4输出,其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nit_key_gpio_5(void) //PE5输出,其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1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nit_key_gpio_6(void) //PE6输出,其他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u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no=1;
    u16 tem;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0);    //PE0置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PE1-PE6置0(初始化)

                        switch (no)
                        {
                                case 1 :
                        init_key_gpio_1();                                                                                   //PE1输出,其他输入模式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                                                          //PE1置1
                        tem =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读取按键
//                        delay(5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 0x83 ){}   //检测按键松开
                        switch(tem)
                                {
                                   case 0X87:
                                   buzz();
                                   return '1';
                                   case 0X86:
                                   buzz();
                                   return 'A';
                                   case 0X8B:
                                   buzz();
                                   return '2';
                                   case 0X8A:
                                   buzz();
                                   return 'B';
                                   case 0X93:
                                   buzz();
                                   return '3';
                                   case 0X92:
                                   buzz();
                                   return 'C';
                                   case 0XA3:
                                   buzz();
                                   return '4';
                                   case 0XA2:
                                   buzz();
                                   return 'D';
                                   case 0XC3:
                                   buzz();
                                   return '5';
                                   case 0XC2:
                                   buzz();
                                   return 'E';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
                        init_key_gpio_2();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2);                                                           //PE2置1
                        tem =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读取按键
//                        delay(5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 0x85 ){}    //检测按键松开

                                switch(tem)
                                {
                                        case 0X87:
                                        buzz();
                                        return '6';
                                        case 0X86:
                                        buzz();
                                        return 'J';
                                        case 0X8D:
                                        buzz();
                                        return '7';
                                        case 0X8C:
                                        buzz();
                                        return 'K';
                                        case 0X95:
                                        buzz();
                                        return '8';
                                        case 0X94:
                                        buzz();
                                        return 'L';
                                        case 0XA5:
                                        buzz();
                                        return '9';
                                        case 0XA4:
                                        buzz();
                                        return 'M';
                                        case 0XC5:
                                        buzz();
                                        return '0';
                                        case  0XC4:
                                        buzz();
                                        return 'N';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3 :
                        init_key_gpio_3();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3);                                                            //PE3置1
                        tem =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读取按键
//                        delay(5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 0x89 ){}     //检测按键松开
                        switch(tem)
                                {
                                        case 0X8B:
                                        buzz();
                                        return 'e';
                                        case 0X8A:
                                        buzz();
                                        return 'F';
                                        case 0X8D:
                                        buzz();
                                        return 'x';
                                        case 0X8C:
                                        buzz();
                                        return 'O';
                                        case 0X99:
                                        buzz();
                                        return 'c';
                                        case 0X98:
                                        buzz();
                                        return 'T';
                                        case 0XA9:
                                        buzz();
                                        return 's';
                                        case 0XA8:
                                        buzz();
                                        return 'U';
                                        case 0XC9:
                                        buzz();
                                        return 'o';
                                        case 0XC8:
                                        buzz();
                                        return 'W';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4 :
                        init_key_gpio_4();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                                                            //PE4置1
                        tem =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读取按键
//                        delay(5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 0x91 ){}     //检测按键松开
                        switch(tem)
                                {
                                        case 0X93:
                                        buzz();
                                        return 'u';
                                        case 0X92:
                                        buzz();
                                        return 'H';
                                        case 0X95:
                                        buzz();
                                        return 'd';
                                        case 0X94:
                                        buzz();
                                        return 'Q';
                                        case 0X99:
                                        buzz();
                                        return 'l';
                                        case 0X98:
                                        buzz();
                                        return 'G';
                                        case 0XB1:
                                        buzz();
                                        return 'r';
                                        case 0XB0:
                                        buzz();
                                        return 'I';
                                        case 0XD1:
                                        buzz();
                                        return '-';
                                        case 0XD0:
                                        buzz();
                                        return 'V';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5 :
                        init_key_gpio_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PE5置1
                        tem =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读取按键
//                        delay(5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 0xA1 ){}     //检测按键松开
                        switch(tem)
                                {
                                        case 0XA3:
                                        buzz();
                                        return '.';
                                        case 0XA2:
                                        buzz();
                                        return 'S';
                                        case 0XA5:
                                        buzz();
                                        return 'b';
                                        case 0XA4:
                                        buzz();
                                        return 'Y';
                                        case 0XA9:
                                        buzz();
                                        return 'p';
                                        case 0XA8:
                                        buzz();
                                        return 'P';
                                        case 0XB1:
                                        buzz();
                                        return 'a';
                                        case 0XB0:
                                        buzz();
                                        return 'R';
                                        case 0XE1:
                                        buzz();
                                        return 'q';
                                        case 0XE0:
                                        buzz();
                                        return 'X';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6 :
                        init_key_gpio_6();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置1
                        tem =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读取按键
//                        delay(5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0x00FF) | 0x80 ) != 0xc1 ){}    //检测按键松开

                                switch(tem)
                                {
                                        case 0XC3:
                                        buzz();
                                        return 'm';
                                        case 0XC2:
                                        buzz();
                                        return 'Z';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no<6)
                {
                        no++;
                }
                else
                {
                        no=1;
                }
        }
}

楼主(2017-04-19):
自己找到原因了,问题出在检测按键松开那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