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常见的负反馈放大器....

楼主(2017-04-17):
先给图:

楼主:
上图是个负反馈放大器,具有宽带特性,在高频(或射频)领域常用。

下面是其S参数矩阵

楼主:
如果,将那个“MOS”的两个端口都匹配成Z0,那么就有下面关系:

楼主:
相应的,就有下面所示的S参数矩阵:

楼主:
由此,也就得到了下面的式子:

楼主:
作为比较,下面给个取消R1和R2的原始情形:

楼主:
给几个思考:

1)上面那个“原始情形”中 S21 = - 2 gm Z0 中的那个 2 代表什么意义?

2)通常“MOS”输入呈现容性,那么将如何匹配?

网友A:
这是并联和串联负反馈都用吗?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并联和串联负反馈都用吗?为什么?

是的,都用。因为需要匹配阻抗。

网友B:
楼主还继续讲解吗?水平低,看得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继续讲解吗?水平低,看得云里雾里

已经讲解清楚了,不过看懂需要一些相关知识。

如果没学过可以找些相关的教材自习,譬如高频或射频类的书籍。

网友C:
nmos还是pmos?没关系吗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们在用这个公式的时候是抽象了输入输出阻抗都是Zo,当输入输出阻抗没有匹配到Zo的时候这个反馈怎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们在用这个公式的时候是抽象了输入输出阻抗都是Zo,当输入输出阻抗没有匹配到Zo的时候 ...

这个话题就大了,涉及到非单一特征阻抗和广义S参数。

别说那个了,仅下面这个东西就得占用相关教材的一章

关于“负反馈宽带放大器”,不是就那么几个简单“公式”所能刻画的,建议看看我的“附加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8598-1-1.html

楼主:
关于“宽带”,我会另外开个帖子给个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宽带”,我会另外开个帖子给个分析。

哈哈,估计抱着书,起码得看一下午,看懂了才能给网友说。

俺现在就开扯了,你那看书得大半天,等不急了!

网友E(2018-10-25):
对于管子本身是 电压並联负反馈,对讯号则是 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E:
这样的骨干电路,实际上相当于两个电阻串联,静态电压与静态电流都无法固定!

网友E(2018-12-31):
要稳住 Icq ,基极电位必须完全固定,想 Uceq 不变,R1 要用稳压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