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精度位移传感器或其他方法测圆柱直径变化传感器

楼主(2017-04-17):
详情:直径为250mm的金属滚筒,长度一米。两边为250mm,中间部分直径稍微大一点,不是标准的圆柱,有点像擀面棒。感应器固定在流水线上,当滚筒从流水线流过时测出表面起伏的形状,这个形状是个抛物线。两边直径标准250mm,中间直径大40~70微米,误差1微米。传感器要求量程:大于100微米即可,主要是精度1微米。谢谢,求推荐。或哪位大神有相关使用检验请指教。QQ:1922939239

网友A:
激光三角测距 比如日本基恩士
电容传感器,比如国外的lionprecision。

顺便打下广告,电容传感器我前公司(三英精控)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三角测距 比如日本基恩士
电容传感器,比如国外的lionprecision。

电容传感器没这么高的精度吧

网友B:
在线测精度1μm,难度很大,传送带测试工位得有滚动夹紧定位,稍有浮动,早漂移不知多少μm了.
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测固定点还是某点沿移动方向最大值?条件交待不够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传感器没这么高的精度吧

电容传感器的精度一般优于0.001%*全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精度1μm,难度很大,传送带测试工位得有滚动夹紧定位,稍有浮动,早漂移不知多少μm了.
是接触式还是非 ...

工位是固定的,会把产品夹紧定位好并保持水平方向移动,接触式和非接触式都可以的。应该算是某点移动方向最大值,传感器是固定的,物体从流水线过来,测量表面起伏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传感器的精度一般优于0.001%*全量程

能推荐一下型号或厂家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型号或厂家吗,谢谢

国外的厂商有lionprecision、micro-epsilon,MicroSense
国内的可以看看我以前的东家 三英精控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厂商有lionprecision、micro-epsilon,MicroSense
国内的可以看看我以前的东家 三英精控的产品 ...

好的,谢谢

网友C:
直接用三坐标测量仪;这两天中国国际机床展呢,直接去现场订一台吧。红宝石测量探头,接触式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三坐标测量仪;这两天中国国际机床展呢,直接去现场订一台吧。红宝石测量探头,接触式测量。 ...

貌似以前见过客户拿那个测喷油嘴柱塞的内径,研磨后的,精度应该是微米级

网友D:
还有家做滚针轴承那个滚针外径检测的,速度目测每分钟上百个,精度1微米,据说是电感式

网友E:
楼主,我接触过这类测量直径到微米等级的都是激光测量的。市面上有现成的产品,目前国内生产光纤的厂商基本上都要用这类仪器。测量的大体原理是通过一束激光打到CCD的镜片上面,通过计算镜片里面整列的阴影来实现测量的。我只知道个皮毛,你可以查阅下相关资料。如果我说错了不要怪我啊

10年前我知道售价大约在4W左右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三坐标测量仪;这两天中国国际机床展呢,直接去现场订一台吧。红宝石测量探头,接触式测量。 ...

我需要测量的物体是比较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家做滚针轴承那个滚针外径检测的,速度目测每分钟上百个,精度1微米,据说是电感式 ...

谢谢,我去看看电感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接触过这类测量直径到微米等级的都是激光测量的。市面上有现成的产品,目前国内生产光纤的厂商基本 ...

谢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测量的物体是比较大的哦

三坐标可以更大,可惜是接触的不好。

网友F:
基恩士的激光测量适合你。有叫外径测量仪的仪器。
原理就是13楼说的。
刚才搜一下精度有0.2微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基恩士的激光测量适合你。有叫外径测量仪的仪器。
原理就是13楼说的。
刚才搜一下精度有0.2微米的。

是的,这个玩意很好,我们现在有在构思一套新系统,也是想基于这个原理做一种传感器,可惜找不到NB的图像处理人才。最好是合作开发,我们出方案。但是需要做图形识别的算法,市场目前是空白

网友G(点评):
哈哈,咳嗽一声带来的震动也有0.2微米的误差哦!

网友G(点评):
哈哈,咳嗽一声带来的震动也有0.2微米的误差哦!

网友G(2018-11-16):
难度不小。流水线上被测物体的抖动不止会带来大于1微米的误差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玩意很好,我们现在有在构思一套新系统,也是想基于这个原理做一种传感器,可惜找不到NB的图像 ...

哈哈,咳嗽一声带来的震动也有0.2微米的误差哦!

网友H:
这个1um的精度,在机床行业是很高的,普通加工,是达不到的,需要精密磨床。机床常用接触式测量,一般用千分尺,但你需要大于250mm的,这样的话,更困难!
像你这种的精度的测量,激光的测量工具有没有不清楚,即使有,也价格不菲!外径250mm,环境温度变化也远超1um。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哈哈,咳嗽一声带来的震动也有0.2微米的误差哦!

有一种误差叫做相对误差测量法。还有一种是绝对误差测量法。如果还不明白自己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