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输入输出

楼主(2017-04-17):
使用LM317设计的是15V转10V电路,R1=240,R2=1800在电路板负载没全部焊完时正常,全部焊好后输入输出不对1.刚开始用可调的直流电源输入15V,电流达到了700mA,器件很快发热
2.后面再调试时,直流电源输入不能调整到15V了,通电后最大输入只能调到12V左右,0.5A,输出7V多一点
请问一下这是因为负载的原因吗?输出电流太大?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1 把你的实物图贴个来看看
2 调整电阻太小的,上K级
3 你确定电解电容没焊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把你的实物图贴个来看看
2 调整电阻太小的,上K级
3 你确定电解电容没焊反? ...

电容正负是对的,后面电路没焊完之前测过是对的,现在有错误
实际电路按下面这个焊的

楼主:
好像是犯了个低级错误。。。电路应该没什么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犯了个低级错误。。。电路应该没什么没问题

电源限流了?

楼主:
一下就说对了

网友C:
电路没问题,LM317拉1A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电源限流?以前我也总是干这样的事

网友E:
电容为何要串联呢?求解,我看单个电容耐压已经够啊。串联电容容量不是变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