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 ARM Cortex™-M4F 技术参考手册 资料

楼主:
求 ARM Cortex™-M4F 技术参考手册 资料
在TM32F4资料里:更多关于异常和 NVIC 编程的说明,
请参考《 ARM Cortex™-M4F 技术参考手册》中的5 章:异常和第 8 章:嵌套向量中断控
制器
。 上面提到的资料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找不到,求好心人分享!
或者请解释下下面程序priority的值可以给多少?网上的解释似乎也不一致?比如有人说0x00-0x03表示的是0,但是单纯看下面的程序似乎看不出?
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
  if(IRQn < 0) {
    SCB->SHP[((uint32_t)(IRQn) & 0xF)-4]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  System Interrupts */
  else {
    NVIC->IP[(uint32_t)(IRQn)]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s  */
}

网友A(2017-04-17):
ARM官网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M4F手册。

网友A:
M4F应该是加上了浮点运算的M4内核吧。

网友A:
果然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4F应该是加上了浮点运算的M4内核吧。

正解

楼主:
若水大师,帮解释下那段中断优先级设置的程序是什么意思呗?

楼主:
可以帮忙解释下那段中断优先级设置的程序吗?

网友C:
直接看  宋岩翻译的 cortex-M3权威指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水大师,帮解释下那段中断优先级设置的程序是什么意思呗?

我不懂,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一个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