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7 GTH使用问题

楼主(2017-04-17):
本人最近刚开始接触GTH,配置好IP核后调用的example design,对rxdata和txdata分别设了led,当收到或发送023c时led亮,然后仿真了一下没问题,进行回环测试001、010都不对,求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措施?

楼主:
没人关注么?感觉用GTX、GTH的人挺多的啊。自己顶下。

网友A:
我在用virtex 7的GTX,原理差不多。不理解你的“进行回环测试001、010都不对”是什么,near-end pcs/near-end pma还是far-end pcs/far-end pma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virtex 7的GTX,原理差不多。不理解你的“进行回环测试001、010都不对”是什么,near-end pcs/near-e ...

近端PCS、PMA

网友A:
直接调用IBERT example design肯定没问题,如果下载到单板上出现问题,首先确定system clk和refclk是否正确。我之前就是单板上的时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