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内核和M4F内核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4-17):
M4内核和M4F内核有什么区别呢,一直不懂这个

网友A:
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吧,多了一点点的功能。

网友B:
F是float的意思,加入了浮点型的运算。

网友C:
M4 就是浮点的

网友D:
带F的有FPU,不带的没有。
不过好像市场上能看到的都是M4F

网友B:
翻了ARM的内核,没发现M4F的内核,这是什么内核呢

网友E:
M4内核中,浮点型是可选的。M4F带硬件浮点运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4内核中,浮点型是可选的。M4F带硬件浮点运算的

M4F比M4只是多了浮点,其他一样吗?

网友G:
M4F中的F应该是float的意思,就是支持浮点运算的M4内核。

网友H:
我只知道Cortex-M0和Cortex-M0+是有区别的,不晓得除了M4以外还有个M4F

网友I:
不是所有M4都有浮点特性的吗?

网友J:
官方没有这样的,可能是有人杜撰发明的。

网友K:
意法半导体的STM32F4其实就是Cortex M4F,只不过意法半导体取名叫Cortex M4。

网友L:
有的片子为了节约成本,是阉割掉M4的浮点单元的。

网友M:
M4不是用来取代M3的,它只是多了浮点运算功能。如果你不需要浮点DSP,M3就足够了。看来阉割版的M4,比M3的价格高那么多是没道理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M4不是用来取代M3的,它只是多了浮点运算功能。如果你不需要浮点DSP,M3就足够了。看来阉割版的M4,比M3的 ...

不一样,起码M4的主频就比M3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