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7812芯片

楼主(2017-04-17):
变压器输出15V,经整流后使用7812稳压输出,(加装了散片,买的号称是原装进口货)持续输出1A的电流,发热严重,摸散热片上很烫手,手头没有温度表测量,估计怎么也有个80度吧,持续工作情况下会不会出问题呢。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没有呢?

网友A:
15V降到12V,1A的电流。
7812上的发热是3W,必然烫手,加大点的散热片做好散热就行了。

网友B:
散热片如果能用手摸应该不超过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如果能用手摸应该不超过60度。

摸上去最多2S,就会缩手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降到12V,1A的电流。
7812上的发热是3W,必然烫手,加大点的散热片做好散热就行了。 ...

常时间运作温升影响大吗,加上封闭外壳,估计温度还会再升高,一般持续老化多久温升才算趋于稳定?

网友C:
用 DC DC  降压芯片 吧

网友D:
一大把的便宜DCDC 干嘛不用
MP1584

网友E:
能用手摸,50多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