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AD976的吗

楼主(2017-04-17):
请教个问题,我用80C32接AD976,现在硬件已经连好了,但是调试软件的时候,发现976无法出数,不知论坛里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还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那可能的原因就太多了,软件、硬件都可能导致,而楼主没有进一步的相关信息,谁知道呢?
想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的原因就太多了,软件、硬件都可能导致,而楼主没有进一步的相关信息,谁知道呢?
想获得及时有效的 ...

硬件没有问题,单纯从软件上来说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单纯从软件上来说会是什么问题

任何地方都可能出问题。你去看病,而且还是网上咨询,你只说你不舒服,谁知道你哪儿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地方都可能出问题。你去看病,而且还是网上咨询,你只说你不舒服,谁知道你哪儿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 ...

也不会任何地方吧,无非时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地方都可能出问题。你去看病,而且还是网上咨询,你只说你不舒服,谁知道你哪儿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 ...

具体点说就是AD976是一个并口的16位ADC,他的低8位和高8位输出必须由一个持续的低电平的CS端控制,但是80c32转换高低8位采集的时候,要占用总线,所以给到976CS端的电平不会保持一个持续的低电平,这在时序上是有矛盾的。不知道这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点说就是AD976是一个并口的16位ADC,他的低8位和高8位输出必须由一个持续的低电平的CS端控制,但是80 ...

cs可以用80c32独立io脚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点说就是AD976是一个并口的16位ADC,他的低8位和高8位输出必须由一个持续的低电平的CS端控制,但是80 ...

你难道没听说过有种器件叫锁存器么?仔细研究一下MCS51的16位地址总线是怎么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难道没听说过有种器件叫锁存器么?仔细研究一下MCS51的16位地址总线是怎么复用的。 ...

我如果锁存cs信号,就必然要占用总线,我占用了总线,那怎么来切换976高低八位的转换,也就是说怎么来切换976的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可以用80c32独立io脚控制。

我如果锁存cs信号,就必然要占用总线,我占用了总线,那怎么来切换976高低八位的转换,也就是说怎么来切换976的byte?这才是矛盾所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果锁存cs信号,就必然要占用总线,我占用了总线,那怎么来切换976高低八位的转换,也就是说怎么来切 ...

就不会锁存其它?非跟CS较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会锁存其它?非跟CS较劲?

不好意思,可能问题我描述的不好,而且您肯定也没有遇到过,要不然也不会说的这么简单了。不过问题已经解决,还是感谢您能够给我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问题我描述的不好,而且您肯定也没有遇到过,要不然也不会说的这么简单了。不过问题已经解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