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断电状态时电压

楼主(2017-04-17):
触发按键处有一5V上拉电阻,STM32 I/O通过二极管与触发按键相连(二极管正端接I/O,负端接触发按键),当STM32F1的未上电时,检测到I/O口有1V左右电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和内部结构有关,未上电或未工作,端口是不确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