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串口烧写程序步骤详析

楼主(2017-04-17):
STM8L用串口软件烧写程序步骤详析
1.打开串口烧写软件Flash LoaderDemonstrator
2.打开后的界面如下所示
Port Name这里寻找STM8板子所枚举到的串口。
注意:如果是先打开串口软件,再插上usb线的时候,会枚举不到串口。这时应该重启软件,就可以枚举到了。【这里我的串口是COM49
3.选择COM49【别人可根据实际的串口号选择】。注意其他参数必须和下图中的一模一样。【仅针对STM8L的芯片测试可用,不确定其他芯片是否需要修改配置】
4.按下板子上的复位键,然后快速点击Next,这个操作必须在1s内完成。【复位按键位于板子左侧的usb接口处,为6*6的微动按键】
5.选择Target的型号为STM8L-32K。【实际根据你的flash大小来选择】
然后出现下列界面。
6.点击Next
7.点击选择需要烧写的.hex文件的路径。【项目生成的是.hex的文件,不确定是否可以烧写其他格式的项目文件】
8.选择好.hex文件后,点击Next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9.出现上图中的字样,说明串口下载OK
10.如果想要下次继续下载,那么不要直接关闭烧写软件,因为关闭后再次打开会重新选择串口号和芯片的型号。点击Back返回主界面即可。这时主界面直接显示上次的串口。
11.再次按下复位键后快速点击Next,直接出现芯片的型号,不用再次选择啦。
12.串口下载完毕。
备注:STM8L可以使用串口烧写的前提有三个【满足其一即可使用串口下载】
1.芯片是空白的,这时第一次可以使用串口下载。【这个无法验证,因为不确定空白的芯片boot是否已经使能了,但是我用串口软件是无法擦除选项字节的】
2.芯片用STVP软件+stlink使能boot的选项。
3.在程序中已经配置选项字节的bootenable的。
STVP读到BLCHECK1/BLCHECK2都是enable的时候,才可以用串口进行下载。
BY:道可道
      2017/04/07
QQ549040622

网友A:
STM8L还没用过呢,都是用的32系列,不过学习了,以后用到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