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节锂电池充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2017-04-17):
给单节锂电池充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A:
去TI或者ADI的官网看看,这样的方案是不少的。

网友B:
你看看好多移动电源的方案,应该是很便宜的。

网友C:
这样的方案很多,看你具体的电流和电压的要求

网友B:
可以看看南京微盟的TP4057这个芯片,很不错的

网友D:
输入电压范围,电流范围,以及成本的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E:
0.5A单节锂电常用充电方案MC4052
低成本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IC MC4052
SOT23-5封装低成本1A 500mA锂电充电管理IC
500mA充电电流SOT23-5单节锂电充电IC
MC4052-小封装(SOT23-5)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低成本单节锂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IC
200mA-300mA充电电流 蓝牙电子产品SOT23-5封装单节锂电充电IC

网友F:
直接买现成的 国产的 电池管理芯片吧!

网友G:
现在有那种快充技术,充电电流可以达到5A,很快就充满了

网友H:
输入电压是多少呢,是用USB充电吗,还是9V或者12V的电源

网友I:
中广芯源推出高达800mA的可编程充电电流芯片GS1405,GS1407,无需外置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SOT23-5封装的完整线性充电芯片;具有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直接从USB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精度达到±1%的4.2V预设充电电压;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自动再充电;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45uA;具有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功能; ·采用5引脚SOT-23封装。适用于MP3 MP4,蓝牙耳机,玩具礼品等锂电池充电控制,外围简单,应用方便!

网友J:
PL7201是一颗适用于单节锂电池的、具有恒压/恒流充电模式的充电管理 IC。该芯片采用开关型的工作模式,能够为单节锂电池提供快速、高效且简单的充电管理解决方案。

网友K:
如果有带充电和电量检测为一体的芯片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L:
看来国产的方案还是不少的,但是比起TI之类的方案,稳定性应该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