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控制电路

楼主(2017-04-17):
最新想设计一个LED控制电路,对应LED灯是一个按键。 当MCU检测到大灯来的时候,所有的LED等都会亮,  但当LED灯都亮或者都灭的时候,按下LED上的某一个按键,这个灯会更亮(或者亮),其他的亮度不变,再此按下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请大神指导,需要怎么设计。
类似与车上面的空调按钮。

网友A:
基于任何MCU,用光敏器件实现检测强光,按键功能用软件实现。

网友B:
带PWM控制的MCU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PWM控制的MCU都可以实现

总有20个LED灯,一个灯对应一个按键。有五个按键,按下对应的灯会高亮,其他灯的颜色不变,再按下灯颜色恢复到其他一样。 这五个按键可以用5个GPIO口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任何MCU,用光敏器件实现检测强光,按键功能用软件实现。

总有20个LED灯,一个灯对应一个按键。有五个按键,按下对应的灯会高亮,其他灯的颜色不变,再按下灯颜色恢复到其他一样。 这五个按键可以用5个GPIO口控制。  知道电路怎么设计吗

楼主:
大神们,求电路图。

网友A:
求现成,你会失望的。

网友C:
加我吧!我有好多这种案例QQ:4590236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我吧!我有好多这种案例QQ:459023641

已经加你了呀,大神求指导

网友D:
需要做pcb打样及小批量试产可以找众一电路。。工艺可以做到0.2的孔径 3mil的线距线宽   梁工:13412003155   qq:990349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