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支持的数据类型

楼主(2017-04-17):
STM32F0支持什么数据类型

STM32F0是否支持double和long long的数据类型 ?

开发环境为:uVision V5.

网友A:
数据类型是看编译器支持,不是看MCU.

网友B:
64-bit的数据操作没有直接指令支持,需要软件库实现,依赖编译环境

网友C:
主要看编译器的支持情况
我感觉是支持的。

网友D:
可以设一个double和int64的变量 赋上最大值然后debug对比一下数据

网友E:
printf打印出来看一下

网友F:
double和long long必然支持,不是可选实现项。

网友:
51单片机都支持double,所以STM32F0肯定也支持。只是F0系列的硬件没有FPU,不支持硬件浮点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