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 未上电时GPIO的状态

楼主(2017-04-17):
MSP430FR5969  未上电时,GPIO的状态时怎么样的?  将GPIO P1.6 接到了一个电源芯片的Enable脚。需不需要再接一个下拉电阻呢?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源芯片的Enable脚内部有上下接电阻吗?

网友C:
如果没有Enable,MSP430在未上电里引脚如果是高阻状态那么这个脚就会不稳定

网友D:
IO上电默认是弱上拉态,所以不必做什么处理

网友E:
建议看看电源芯片的手册,看是否要求有上电暂态偏置,有才需要处理。

网友F:
最好是接个下拉电阻

网友:
可以测一下,Enable脚对地的阻值。达到百K级,就应该加下拉。

网友G:
都没有去找过规格书的。。。。肯定要依数据说话呀
我用的是MSP430FR5869,但是跟5969是同系列的,规格书都是同一个family的,掉电或者初始化的时候,IO口的设置会自动切换成输入模式的,直接上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都没有去找过规格书的。。。。肯定要依数据说话呀
我用的是MSP430FR5869,但是跟5969是同系列的,规格书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