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被中断干扰

楼主(2017-04-17):
SPI通信放在主函数循环里,SPI通信被中断干扰
用的是DSP28035 与AT25芯片EEPROM,通过SPI进行数据读写,程序在主函数里读写正常,但放在f(;;)循环里,接受数据出错?求帮助

网友A:
估计是时序出现了错误。能看波形最好。

网友B:
把正常工作时,和出问题时的两个部分关键代码,贴出来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需要延时的原因

网友D:
可以在操作SPI总线的时候暂时关闭总中断啊

网友E:
怎么不使用中断?

网友F:
for循环读取spi数据容易错误

网友G:
楼主用的是模拟的spi?

网友H:
示波器测量信号了吗

网友I:
这个是不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J:
读写spi,程序一般没有问题,就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E:
读写正常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最好配置spi,不要模拟spi?

网友G:
这个写入地址,然后读取为什么要循环呢

网友H:
建议重新复位一下电路。

网友I:
EEPROM跟DSP是否共地处理

网友K:
SPI通信被中断干扰??

网友L:
楼主上传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M:
iic地址弄错了吗?

网友J:
建议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K:
SPI通信中断信号源是什么

网友L:
c2000不是可以外接flash吗?

网友M:
使用示波器测试IO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N:
这个什么中断的?

网友O:
这个是有中断的干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