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端口脉冲

楼主(2017-04-17):
一个端口通过外部使其置高或置低效果类似方波脉冲(但不是持续的,有可能长时间都置低),怎么计数其脉冲个数以及判断其上升沿,比如说在TIM1定时器溢出中断里: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_IRQHandler(void)
{
  TIM1_SR1=0X00;
  count13++;
  if(count13==3)                        //数3个脉冲后PD2置高
  PD2=1;
  if(count13==6)                       //数3个脉冲后PD2置低
  PD2=0;
}
如何计数PD2端口的脉冲个数以及判断其上升沿.

网友A:
输入捕捉,外部中断

网友B:
输入捕捉,外部中断
这是端口置高置低产生的脉冲怎么去输入捕获呢,再接到一个定时器通道上?

网友C:
方波信号是外部输入还是单片机输出?

网友D:
单片机输出然后要计数的话再弄个全局变量计数不就行了

网友E:
定时器中断读取IO电平计数,中断时间间隔为你最小的脉冲时间

网友:
定义两个全局变量,一个进定时器中断时自加,一个在if(count13==6)里面自加,不就OK了

网友F:
你是自己设置GPIO的高低吗?那就是你设置的时候启动定时器计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