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Y-MCU90615

楼主(2017-04-17):
有没有大神会使用GY-MCU90615模块?求指教

网友A:
GY-MCU90615 是一款低成本红外温度模块。
工作电压 3-5v 功耗小,体积小。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单片机读取
红外温度度数据,串口(TTL 电平)通信方式输出。
串口的波特率有 9600bps 与 115200bps有连续输出与询问输出两种方式,可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与所有的单片机及电脑连接。

网友A: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ED.h"
/*
Keil: MDK5.10.0.2
MCU:stm32f103c8
硬件接法:
GY-MCU90615---STM32
1、GY-MCU90615_RX---STM32_TX,STM32复位将发送A5 45 EA给模块
2、STM32_TX---FT232,STM32将数据上传给上位机
3、GY-MCU90615_TX---STM32_RX,接收模块温度数据
软件说明:
该程序采用串口方式获取模块角度数据,波特率115200

注:中断函数位于stm32f10x_it.c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X;

  /* 4个抢占优先级,4个响应优先级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抢占优先级可打断中断级别低的中断*/
        /*响应优先级按等级执行*/
        NVIC_X.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中断向量
  NVIC_X.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
  NVIC_X.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响应优先级
  NVIC_X.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响应
  NVIC_Init(&NVIC_X);
}
void send_com(u8 data)
{
        u8 bytes[3]={0};
        bytes[0]=0xa5;
        bytes[1]=data;//功能字节
        USART_Send(bytes,3);//发送帧头、功能字节、校验和
}
int main(void)
{
        float TO=0,TA=0;
  u8 sum=0,i=0;
        int16_t data[2]={0};
        delay_init(72);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Int(115200);
        delay_ms(1);//等待模块初始化完成
        send_com(0x45);//发送读方位角指令
        while(1)
        {
                if(Receive_ok)//串口接收完毕
                {
                        for(sum=0,i=0;i<(TEMP_data[3]+4);i++)//TEMP_data[3]=4
                        sum+=TEMP_data[i];
                        if(sum==TEMP_data[i])//校验和判断
                        {
                                TO=(float)((TEMP_data[4]<<8)|TEMP_data[5])/100;//得到真实温度
                                data[0]=(TEMP_data[4]<<8)|TEMP_data[5];//放大100倍的物体温度
                                TA=(float)((TEMP_data[6]<<8)|TEMP_data[7])/100;//得到真实温度
                                data[1]=(TEMP_data[6]<<8)|TEMP_data[7];//放大100倍的环境温度
                                send_out(data,2,0x45);//上传给上位机
                        }
                        Receive_ok=0;//处理数据完毕标志
                }
        }
}

网友A:
如果楼主觉得有用,可以给我打赏啊。

网友A:
给你全部资料。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ic.h"
/*
Keil:uVision2
MCU:STC90C516RD+
硬件接法:
GY-MCU90615---STM32
1、GY-MCU90615_RX---STM32_TX,STM32复位将发送A5 45 EA给模块
2、STM32_TX---FT232,STM32将数据上传给上位机
3、GY-MCU90615_TX---STM32_RX,接收模块温度数据
软件说明:
该程序采用串口方式获取模块角度数据,波特率9600
所以得用上位机先将模块串口设置成9600,然后再进行以上操作:
指令:A5 AE 53,模块需复位生效

注:中断函数位于stc_it.c

*/
void send_com(u8 datas)
{
        u8 bytes[3]={0};
        bytes[0]=0xa5;
        bytes[1]=datas;//功能字节
        USART_Send(bytes,3);//发送帧头、功能字节、校验和
}
int main(void)
{
        float TO=0,TA=0;
    u8 sum=0,i=0;
        int datas[2]={0};
        Usart_Int(9600);
        send_com(0x45);//发送读方位角指令
        while(1)
        {
                if(Receive_ok)//串口接收完毕
                {
                        for(sum=0,i=0;i<(TEMP_data[3]+4);i++)//TEMP_data[3]=4
                        sum+=TEMP_data[i];
                        if(sum==TEMP_data[i])//校验和判断
                        {
                                TO=(float)((TEMP_data[4]<<8)|TEMP_data[5])/100;//得到真实温度
                                datas[0]=(TEMP_data[4]<<8)|TEMP_data[5];//放大100倍的物体温度
                                TA=(float)((TEMP_data[6]<<8)|TEMP_data[7])/100;//得到真实温度
                                datas[1]=(TEMP_data[6]<<8)|TEMP_data[7];//放大100倍的环境温度
                                send_out(datas,2,0x45);//上传给上位机
                        }
                        Receive_ok=0;//处理数据完毕标志
                }
        }
}

网友B(2017-05-30):
我需要实现在32板子上显示温度,,该怎么搞,,小白一个啊

网友C:
串口驱动啊,这都要问。
楼主这水平让人堪忧啊。

网友A:
如果你确实白的不能再白了,只能先学基础的了。。

网友D(2017-07-01):
亲,你的资料太给力了~能不能画个程序的流程图呢?万分感谢

网友A:
自己根据手册去画。

网友E(2018-03-16):
引用 网友D:
亲,你的资料太给力了~能不能画个程序的流程图呢?万分感谢

如何把数据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啊,直接用TO和TA的数据吗(数码管程序会写,就是不知道怎么套在里面,因为我直接用的TO的数据不可以啊)

网友E:
如何把数据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啊,直接用TO和TA的数据吗(数码管程序会写,就是不知道怎么套在里面,因为我直接用的TO的数据不可以啊)

网友F:
老帖了,不过大家回复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