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C 转 DC 电源加磁珠问题

楼主(2017-04-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还不好说, 总的来说, 这类去干扰的器件在应用中很常见, 也能够起到明显的作用.
由于涉及双方面的性能, 根据应用中情况来确定吧.

网友B:
如果负载是电动机的话,因电动机对电源的要求不高,从负载要求方面考虑,没有必要在输出端加磁珠。

网友C:
如果从对其它设备的干扰考虑,那另当别论

网友D:
磁珠主要是在有EMI和EMC要求的电路中,是对高频传导干扰信号进行抑制

网友E:
考虑EMI和EMC要求的话,加上有必要

网友F:
磁珠在此作用,主要是考虑EMI和EMC。对电源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无影响。

网友:
磁珠在这里的作用只是不让电线干扰其他设备,对电动机本身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没有影响是吗?

网友G:
加上磁珠防止干扰。

网友G:
电动机对电源的干扰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