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ucleo-STM32F413物联网应用开发

楼主(2017-04-17):
Nucleo-STM32F413物联网应用开发

网友A:
STM32CubeMX 是 ST 意法半导体近几年来大力推荐的 STM32 芯片图形化配置工具, 允
许用户使用图形化向导生成 C 初始化代码,可以大大减轻开发工作,时间和费用。
STM32CubeMX 覆盖了 STM32 全系列芯片。它具有如下特性:
① 直观的选择 MCU 型号,可指定系列、封装、外设数量等条件
② 微控制器图形化配置
③ 自动处理引脚冲突
④ 动态设置时钟树,生成系统时钟配置代码
⑤ 可以动态设置外围和中间件模式和初始化
⑥ 功耗预测
⑦ C 代码工程生成器覆盖了 STM32 微控制器初始化编译软件,如 IAR, KEIL, GCC。
⑧ 可以独立使用或者作为 Eclipse 插件使用

网友A:
硬件厂商对硬件智能化的第一步是让设备能够联网,GAgent 是机智云提供的一款兼容国内
主流 Wi-Fi 模块、移动网络模块的模组系统。硬件厂商只需理解如何与 GAgent 进行通讯
即可。GAgent 主要的作用是数据转发,是设备数据、机智云、应用端(APP)的数据交互
桥梁。可将 GAgent 移植到 WiFi 模组、GPRS 模组、PC 端等。目前机智云提供由机智云移
植的 WiFi 模组对应固件有:汉枫 LPB100、乐鑫 8266、汉枫 LPT120、高通 4004 、
RealTek 8711AM 、庆科 3162 等。简单的说就是,WiFi 模块里面烧录了一个叫 GAgent 的
固件,然后这个 WiFi 模块对用户的 MCU 就是串口透传了,复杂的协议、交互都给封装
了。
当然了,微控制器还是用STM32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