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中增量式pid算法的C实现方法

楼主(2017-04-17):
msp430单片机中增量式pid算法的C实现方法

网友A:
当执行机构需要的不是控制量的绝对值,而是控制量的增量(例如去驱动步进电动机)时,需要用PID的“增量算法”。

网友B:
增量式PID的计算量相对较小

网友C:
高级PID控制器算法的实现

网友D:
位置式PID计算出来的就是应该输出的控制量

网友E:
通过增量PID算法补充算法。

网友A:
经典增量式PID算法,运算简化。

网友B:
计算的是增量,所以对执行部件的扰动较小

网友C:
增量式PID计算出来的还要加上当前正在输出的控制量来确定新的控制量.

网友D:
增量式PID的输出只与当前拍和前两拍的误差有关

网友E:
温度控制的PID程序例子

网友F:
怎么调试PID三个参数?

网友F:
在调试P和D的时候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G:
做的什么控制技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当执行机构需要的不是控制量的绝对值,而是控制量的增量(例如去驱动步进电动机)时,需要用PID的“增量算法” ...

怎么才能增加控制总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增量式PID的计算量相对较小

这个是怎么增量控制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位置式PID计算出来的就是应该输出的控制量

这是增量式PID算法。

网友G:
增量式pid算法计算速度比较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位置式PID计算出来的就是应该输出的控制量

你说的就是普通PID算法,输出是控制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增量式PID的计算量相对较小

计算量差不多,就是计算的数值可以接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当执行机构需要的不是控制量的绝对值,而是控制量的增量(例如去驱动步进电动机)时,需要用PID的“增量算法” ...

是固定值+控制增量?

网友K:
增量式pid算法适用于输出差值的。

网友K:
平时用的还是位置式的算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增量式PID计算出来的还要加上当前正在输出的控制量来确定新的控制量.

楼上对这个看来也是非常熟悉了的

网友M:
增量式PID是位置式PID的演化。

网友M:
增量式PID的计算量相对较小,因为是计算的是增量,所以对执行部件的扰动较小

网友N:
pid算法怎么不使用位置式的算法呢

网友N:
这个增量式算法还是计算量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