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COS-II移植详解

楼主(2017-04-17):
UCOS-II移植详解,基于Gokit STM32F103C8T6

UCOS-II移植详解,基于Gokit STM32F103C8T6.pdf

网友A:
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版本是
V2.92.07
Step2:使用 STM32CubeMX 快速配置 1 个 LED 闪烁的例程,板卡有 4 个 LED,系统时钟配置
为 72MHz,Systick 我们用作 UCOS 的心跳,另外开启一个定时器作为 HAL 库的时基。

网友B(2017-05-24):
直接建立工程文件就可以。

网友B:
UCOS-II跟UCOS-III有什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