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超性价比USB转串口芯片HT42B534 --- 实测首发!

楼主(2017-04-17):
上周,有幸拿到几个芯片(SOP8封装的 HT42B534,测试了一下,功能正常!特推荐给大家!
以下评估板,设计时考虑多种保护机制,包括过流、热插拔、及USB ESD保护等等。
在460Kbps下,连续收发1个小时,数据收和发都正常! 用来下载STC单片机也是OK满满!

芯片特性:
★ 最高波特率支持到:3Mbps
VDDIO支持1.8~5.5V,意味着该芯片的TX和RX串口引脚可以直接跟1.8V的DSP或者3.3V的单片机、ARM和FPGA连接。5V当然也可以滴
★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XP (SP2), Vista, Widows 7 & Windows 8, Windows 10
★ 此外还支持安卓系统: Android 4.0 or later version and Mac OS X
★ 集成内部高精度晶振和 256 bytes true EEPROM 用于自定义用户的PID、VID和USB产品描述符
该芯片更多的应用软件(如windows和安卓系统相关的驱动程序、USB方面的参数设置应用程序),可在下面的官网下载得到
http://www.holtek.com.tw/productdetail/-/vg/42B534-x
芯片数据手册:

应用电路图:

楼主:
明天给大家上传评估板的硬件原理图和PCB图纸!

没看到评估板的原理图和PCB啊?

楼主:
含税17%,价格1.6不到,特别是VDDIO支持1.8V~5.5V,可以连接低压部件,比如FPGA,DSP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含税17%,价格1.6不到,特别是VDDIO支持1.8V~5.5V,可以连接低压部件,比如FPGA,DSP等等。 ...

有没有链接,想买几个试试

网友B(2017-05-23):
数据位只支持8位吗?

网友C:
很不错的芯片

网友D(2017-09-08):
没有windows XP 的驱动,片子动不了。

网友E:
这个片子最让人憋屈的是好几个常规波特率都无法支持,千万不要用作STC等串口下载线,会死得很惨,俺载在这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windows XP 的驱动,片子动不了。

XP 我试过可以啊。 XP 用户这么多,不可能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片子最让人憋屈的是好几个常规波特率都无法支持,千万不要用作STC等串口下载线,会死得很惨,俺载在这 ...

如果你用STC 单片机的下载,可以通过把“最低波特率” 和“最高波特率”设置成一样,且是HT42B534支持的波特率即可。
另外,HT42B534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支持更高的波特率,达3.4Mbps!

网友F(2017-10-24):
Note: 1. Design note: 10-SOP package only for two power application, the VCC power must be below VDD
power. (The VCC power can be from the Li-battery)..

这句话的意思是  只有 10pin 的封装支持   双电源吗?
8pin的不能用?

网友G(2018-08-11):
引用 网友E:
这个片子最让人憋屈的是好几个常规波特率都无法支持,千万不要用作STC等串口下载线,会死得很惨,俺载在这 ...

看到,能不能详细介绍下具体情况,我本想用这个芯片做个模块用呢

网友H(2018-12-17):
不支持921600,不支持1500000,稍微有点遗憾。另外最低波特率没有1200,一些老设备使用也会有问题。
总体而言还不错,性价比蛮高

网友I(2020-05-24):
emm,最近试用了HT42B534-2 SOP8 这个型号,电源是这样的 VDDIO = VDD = MCU_VDDIO = 5V,V33O外接一个1uf瓷片电容,测量V33O电压 = 3.44V,MCU是MM32F031, 内部振荡器,接收数据会有乱码,试了115200 19200 两个波特率都有乱码,可能是两个内部振荡器产生的误差太大?

网友J:
做工不错,不知道使用起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