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笔记]MSP430加密熔丝烧断器的制作

楼主(2017-04-17):
MSP430学习笔记]MSP430加密熔丝烧断器的制作

网友A:
熔断加密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熔断加密以后还能继续烧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熔断加密是什么原理?

对于MSP430 系列单片机,禁止JTAG功能的途径是将单片机内部的加密保险丝熔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熔断加密是什么原理?

熔断后的单片机就无法再使用JTAG功能,从而达到加密程序代码的目的

网友C:
430 的MCU里面有个熔丝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程序的安全性

网友D:
这个是非常不有用的一个东东

网友E:
这个加密机制的是采用硬件实现的,,很保险的方式

网友F:
这个能够阻断程序读取吗?

网友G:
加密之后能够重新烧写吗?

网友H:
熔断加密器可以实现对MSP430Flash单片机的编程、烧熔丝和BSL下载

网友I:
如何把熔丝烧断?

网友:
BSL工具是不是和串口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F:
msp430有的人肯定能够读取。

网友G:
熔丝位还真是没有烧写过。

网友H:
高级加密,熔丝烧断功能,技术相当成熟

网友I:
把熔丝烧断,用JTGA工具不可以?

网友:
如何把熔丝烧断,(用什么工具)

网友J:
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J:
想对芯片加密实现,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熔断加密是什么原理?

加密芯片主要用来保护烧进Flash里面的程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对于MSP430 系列单片机,禁止JTAG功能的途径是将单片机内部的加密保险丝熔断 ...

JTAG 结构及加密熔断都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C:
430 的MCU里面有个熔丝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程序的安全性

熔断加密能不能被修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够阻断程序读取吗?

正常来说,熔丝之后不能读取程序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加密之后能够重新烧写吗?

一般的MCU都有代码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熔断加密是什么原理?

熔断阶段完成上边的配置后就可以用熔断命令对芯片进行熔断操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够阻断程序读取吗?

jtag无法读取内部的程序,就是实现加密的方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加密之后能够重新烧写吗?

可以通过切片剥离的方法把熔丝位连接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熔断后的单片机就无法再使用JTAG功能,从而达到加密程序代码的目的

再次烧写的时候怎么实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430 的MCU里面有个熔丝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程序的安全性

以前弄的msp430锁死之后再也烧写不了。

网友:
加密熔丝可靠性很高吗?

网友:
加密熔丝能够实现再次烧写程序?

网友O:
好东东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芯片加密之后一定能够保护代码吗?

网友P:
以前用FPGA都能读取内部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