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怎么把28335的程序烧到FLASH中?

楼主(2017-04-17):
除了使用F28335.cmd以外,还需要其他配置么,比如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网友A:
先不用代码搬移    更好flash的cmd后   编译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代码搬移    更好flash的cmd后   编译debug

我发现只换个cmd以后,再debug就可以了。但是在网上看到有个张掌柜的flash烧录方法,他说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可能是版本问题?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只换个cmd以后,再debug就可以了。但是在网上看到有个张掌柜的flash烧录方法,他说仅有这个是不够 ...

肯定够   他可能想说代码搬移吧
这个是用来提高效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够   他可能想说代码搬移吧
这个是用来提高效率的

好,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