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纯硬件怎么实现在有光和无光情况下输出两种占空比的PWM

楼主(2017-04-17):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用硬件电路实现在有光和无光条件下,可以输出两种占空比的PWM来控制舵机
要求:
1.PWM周期20ms;
2.有光情况下,PWM占空比为5%(高电平时间1ms左右);
   无光情况下,PWM占空比为10%(高电平时间2ms左右);

请问各位大神,用光敏二极管+ne555可以实现吗?二者怎么结合?大家帮帮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光敏二极管+ne555可以实现吗?  可以, 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 只是脉宽要细细调整, 精度也不会太高
555 搭建振荡器, 用光敏二极管并联或通告三极管调节充/放电阻值或者 阀值电阻

楼主:
具体二者怎么连接?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敏二极管+ne555可以实现吗?  可以, 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 只是脉宽要细细调整, 精度也不会太高
555 搭 ...

具体二者怎么连接?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网友B:
那几个与非门干什么用的?
振荡源?不是555吗
@xma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与非门干什么用的?
振荡源?不是555吗
@xmar

555产生振荡,与非门构成微分单稳态电路,产生需要的(10%)占空比。当有光照时,改变微分时常数(T=C2*R2//R3),由此改变占空比为5%。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按照你的电路 我用PROTUES仿真,555输出脚可以输出50Hz占空比为50%的PWM.
但是与非门输出没有PWM,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按照你的电路 我用PROTUES仿真,555输出脚可以输出50Hz占空比为50%的PWM.
但是与非门输出 ...

你把仿真贴文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仿真贴文件贴出来看看。

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D:
    换个思路,用单稳如何?
     W端输出的前沿从A1输入成了振荡,有光时输出脉冲宽度1msΔR是有、无光的光敏电阻差,无光时等于接入此电阻,则脉宽2ms,但是20ms周期不变。具体电路楼主自己调整,我仅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思路,用单稳如何?
     W端输出的前沿从A1输入成了振荡,有光时输出脉冲宽度1ms;ΔR是有、无光 ...

谢谢。这个单稳的具体型号是哪个 ?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E:
光敏+门电路+555,So easy!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单稳的具体型号是哪个 ?对这个不了解

单稳型号是仿真元件库的,要求速度快就行。

网友D:
可以用任何方法得到稳定矩形波,用附件电路。

网友C:
7400改成施密特与非门74HC132. 仿真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任何方法得到稳定矩形波,用附件电路。

请问4000_5V是什么东西?

怎样可以这么熟练的堆出一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4000_5V是什么东西?

怎样可以这么熟练的堆出一个电路

    1,打开你的仿真,元件库就有4000系列的逻辑件,工作电压5v,所以列为4000-5v型号。实际元件也有这样的型号。
   2,仿真多了,就像幼儿园或小学的小朋友(我的模电水平如此)网上玩游戏玩多了就熟练,可以弄出另类电路,但是有待于电路板检验。
   3,要实行此功能,就要往时间常数想,还有不少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00改成施密特与非门74HC132. 仿真成功。

现在可以了,原来是仿真元件选择问题。谢谢!

在网上查资料,有人用做开关电源的芯片UC3842方案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在我这个应用上是否可行?想多做几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打开你的仿真,元件库就有4000系列的逻辑件,工作电压5v,所以列为4000-5v型号。实际元件也有这样 ...

在网上查资料,有人用做开关电源的芯片UC3842方案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在我这个应用上是否可行?想多做几种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资料,有人用做开关电源的芯片UC3842方案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在我这个应用上是否可行?想多做几 ...

不懂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颗LM358丶三极管是比较省的,构结同xmar。

用358怎么实现,可否告知原理或电路图,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资料,有人用做开关电源的芯片UC3842方案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在我这个应用上是否可行?想多做几 ...

   再给个方案,调节RC使555输出半周期20ms,由于不知道光敏电阻差,所以随便设定,
楼主要根据实际光敏器件调节RaCa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protues仿真你这个原理图,输出的pwm周期是17.6ms。在光敏二极管感光后,周期变成16.7ms。
不知道对不对?这些周期是怎么计算的,搞不懂其中的原理。

网友D:
     楼主不必将问题想得太复杂,不就是个时间常数问题,前几个方案是积分,附件是微分。
光敏电阻型号很多,现在以一种亮阻1020K,暗阻1M为例。
用任何方式获得周期20ms的矩形序列,以C(Ra+Rb)2ms计算CRa+Rb,取RaRb,以R=1000M表示暗阻,调节Ra+Rb,使输出周期20ms,而且与门输出脉冲宽度2ms;再将R改为20K表示明阻,输出脉宽就是1ms

网友G:
厉害了,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