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今天在淘宝看到XDS100V2带隔离的仿真器只要49.88元,靠谱不?

楼主(2017-04-18):
今天在淘宝搜索看到XDS100V2带隔离的仿真器只要49.88元,靠谱不?感觉成本都不止啊!

网友A:
靠谱, 我还自制了呢, 比这个板子小多了. 功能完成正常. 速度并不太高

网友B:
单看硬件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B:
XDS100 ,TI 现在也完全放开了。因此,成本压下来完全可以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DS100 ,TI 现在也完全放开了。因此,成本压下来完全可以理解

固件在哪找呢?也想做个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靠谱, 我还自制了呢, 比这个板子小多了. 功能完成正常. 速度并不太高

可以放出原理图pcb的

楼主:
已经买了,这个用了2片隔离芯片ISO7240,相当不错了。目前在邮寄过程中,收到测试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出原理图pcb的

不需要固件。原理图在baidu就有。21ic下载频道也有

网友A:
也不能算没有固件, 上面有个 eeprom, 存设置的.
用专用的 MPROG  写

楼主:
今天收到了,测试了下还不错,拆开看了下,芯片应该是新的,CCS6.1下并不慢,带隔离这价格说实在话确实蛮实惠!
照片手机照的!

网友E:
我买了个v3不带隔离的,还要150呢,ccs6.1调试时感觉电脑很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笔电硬件性能肯定够了,系统win7,64位的。
楼主这个调试起来卡不卡?

楼主:
不卡,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出原理图pcb的

原理图和pcb  现在c2000的EVM板上都有
基于FTDI芯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了,测试了下还不错,拆开看了下,芯片应该是新的,CCS6.1下并不慢,带隔离这价格说实在话确实蛮实 ...

这包装确实不错   这么便宜
哎  硬件现在不值钱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个v3不带隔离的,还要150呢,ccs6.1调试时感觉电脑很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笔电硬件性能肯定够了, ...

调试c2000足够了    如果调试高性能的DSP可能有些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调试c2000足够了    如果调试高性能的DSP可能有些慢

不知道5509A算不算高性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5509A算不算高性能

完全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和pcb  现在c2000的EVM板上都有
基于FTDI芯片

6678的EVM板上也有,据说是板载100v2,之前看原理图的时候老是把仿真器想的太神秘,总是不理解板载的仿真器就这一个FT2232HL芯片,是怎么仿真的,经过好长时间才大概明白仿真器只是实现了JTAG口和USB口之间的转换,转换过程就是FT2232HL实现的,这个芯片还外接了一个ATMEL的EEPROM芯片。

楼主:
实际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6678的EVM板上也有,据说是板载100v2,之前看原理图的时候老是把仿真器想的太神秘,总是不理解板载的仿真 ...

6678的板子官网上买的吗  ?
我一直想买一款   感觉有些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6678的EVM板上也有,据说是板载100v2,之前看原理图的时候老是把仿真器想的太神秘,总是不理解板载的仿真 ...

恩  就是两种协议的转换    比如USB转UART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6678的板子官网上买的吗  ?
我一直想买一款   感觉有些贵

没有,我没有板子。导师想让我给实验室做技术储备,他的意思是从从官网下载原理图,看懂了自己画。我都是从原理图上看来的。
唉,其实C6678挺复杂的,电源,时钟,仿真接口什么的都和之前用的C64系列的有变化,有点头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我没有板子。导师想让我给实验室做技术储备,他的意思是从从官网下载原理图,看懂了自己画。我都是 ...

很厉害了

楼主:
海关过不了

网友F:
什么海关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