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攻破ST-LINK V2-1

楼主(2017-04-18):
https://github.com/lujji/st-decrypt
既然是对称加密,那肯定有KEY,这个KEY目前是best performance.
然后打开解密后的bin,看到熟悉东西了吧.

我改成别的看看等下会不会被我刷掉.
重新加密生成一个新的bin.
然后重新打包一下.
用新程序Upgrade一下固件.再检查新mbed.htm,果然变了.
也就是把STLink的固件给刷了,他的数据根据前段Bootloader给出的.我们现在可以改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有办法把ST-LINK固件整个备份出来的.先配置下STM32CubeMX.
时钟.
速率低一些,减少出错率.
生成的工程后加入一行,打印全部Flash内容.
当然这个编译出来千万不要接触到任何和中断有关的函数,因为具体向量表是不可预知的.所以中断有关代码都不能有,屏蔽.然后HEX转BIN.自己想办法.
替换文件后再来生成一次JAR.
冒险来了,是STLINK挂了还是DUMP出整个STLINK了.然后整片都被我读出来了.随后得到Bootloader(从0x4000开始找到自己原始程序数据,截取不要.),修改WP(访问WriteProtect的语句屏蔽)数据.
bootloader
然后用烧写器烧写一个Bootloader.然后升级,升级可以选择升级到任意,非常任性.(因为全片擦除缘故,具体不知道哪里记录.)
然后全部升级还原,解密整个固件打包.
full
当然,实际测试过,最高级的还是VCP+MSD了.U盘悲剧了.
UPDATE:给下面的主芯片做一次ERASE ALL,U盘的空间就回来了.
然后,我的Mbed呢?好吧,真的不见了.

网友:
恩,看不懂,攻不攻有啥区别,又不是要授权的工具啊

网友A:
楼主弄jlinkv9吧,弄这个没意思。。。

网友B:
楼上理解楼主的意图有点偏差,不是搞**,而是炫一下技术,同时给做产品加密的人一些提醒
思路是关键,其次是具体的方法,核心是木马注入,就是那个for循环,然后就是读一个Flash丢一个到UART

楼主也说得很清楚了,其一,了解Key是固定的,其二、熟悉STM32和JAVA编程,其三,木马注入测试以确认是否可行

给楼主赞一个,难得有人能又是文字又是图的,讲这么仔细

赞~

网友C:
可以作何用途?

网友D:
**入门教程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和stlink  V2有啥区别

网友F:
我们一客户的软件,把stlink 和两个国产mcu的烧录器做在一个他的老stlink里面了

楼主:
我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jlinkv9吧,弄这个没意思。。。

V9现在有限制吗,
V8是不行了,盗版全封了,
一连就提示升级,不升级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理解楼主的意图有点偏差,不是搞**,而是炫一下技术,同时给做产品加密的人一些提醒
思路是关键,其 ...

哈哈哈,**是转过来的,
我基本能看明白,原理上是行的通的。
不过不是很懂JAVA,也就没自己验证过。

楼主:
恩,算是入门级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和stlink  V2有啥区别

STlink V2跟V2.1区别还是挺大的,
V2仅仅实现了调试下载功能,
V2.1还可以虚拟串口跟磁盘,
NUCLEO板子上自带的就是V2.1,

其次V2的固件网上有,可以直接用,
但V2.1的目前还有有公开,
这篇**是转载的,如果过方法可行的话,
就把V2.1的固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客户的软件,把stlink 和两个国产mcu的烧录器做在一个他的老stlink里面了 ...

V2的固件是公开的,做这个也不稀奇。

楼主:
看看就行,别懂,容易挨揍。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link V2跟V2.1区别还是挺大的,
V2仅仅实现了调试下载功能,
V2.1还可以虚拟串口跟磁盘,

我就是有NUCLEO板子,不知道可以在接stm8下载调试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有NUCLEO板子,不知道可以在接stm8下载调试用不?

可以,从旁边的那排引脚接出来就行

网友E:
我知道可以外接stm32调试用,可以接stm8的话就方便多拉,非常感谢

网友G:
須要st-link 固件可去隔壁下載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981-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須要st-link 固件可去隔壁下載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981-1-2.html    ...

**论坛没账号,
楼主发发善心给移过来呗!

网友H:
更新之后再win7还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更新之后再win7还能使用?

应该可以,我用的win10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