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大师居然连负反馈的作用都不知道,太惊悚了。。。

楼主(2017-04-18):
昨天,有网友问大师:

// 9楼 HWM 发消息 只看他 2017-4-1714:32

引用: yanwenbin33 发表于 2017-4-17 14:21 这是并联和串联负反馈都用吗?为什么?

是的,都用。因为需要匹配阻抗。

楼主:
我们结合昨天那个计算结果,看看负反馈最基本的作用!

昨天我们计算出,加了并联负反馈后,管子夸导gm=Rf/Zo^2,式中Rf为负反馈电阻,Zo为特征阻抗!

管子夸导依赖于电阻Rf,它稳定啊!跟低频电路一样,管子离散性对放大器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同样,昨天计算出放大器S21=1-Rf/Zo,仅取决于Rf!!!当然了,S12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并联负反馈中,电阻Rf决定了夸导gm和S12/21!

网友A:
大惊小怪!

连反馈可以改变输入输出阻抗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惊小怪!

连反馈可以改变输入输出阻抗都不懂。

把低频电路结论直接套用到高频,需要点基本功的!!!

你看俺套了半天没有事,你一套就错了!

楼主:
昨天我们是直接给出S11/22=0的,而这个期望的VSWR最小值何时获得?
在那位网友给出的串并联反馈电路中,很容易退出是R1*R2=Zo^2,这个容易满足,因为R1和R2可以独立取值,R2决定gm和S参数,而R1可以单独降低VSWR!

楼主:
负反馈可以提供宽带,且增益响应非常平坦,这个和低频电路一致,可以略过了!

楼主:
当然了,负反馈的其他妙用,还有很多,例如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利用负反馈的感性,来抵消放大器输入端容性!但这里说的最基本,最常用的!

楼主:
大家看看上面链接,验证我顶楼所引用文字,有没有修改过!

同时欣赏大师,这种简单问题居然跑去抄书!!!公式和图都是抄袭来的!
自己都不懂,居然好意思来教训网友基础不行!!自己一身是红毛,说别人是妖怪!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上面链接,验证我顶楼所引用文字,有没有修改过!

同时欣赏大师,这种简单问题居然跑去抄书!!! ...

还是不要强人难,为好,连个电感电流的控制原理图都画不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楼主:
从6楼分析可知,负反馈电阻R1/2的大小被放大器的S和gm唯一确定了,,,很明显,阻抗匹配还需要专门匹配网络来完成,这里的负反馈根本不可能那么巧合,同时身兼二职!

可见,大师说负反馈是为了阻抗匹配,是胡扯把道的信口开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强人难,为好,连个电感电流的控制原理图都画不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

我们就**有理有据的批判,让网友包括其粉丝,看见此人真实水平!
论坛不是黑色会,谁粉丝或者人多,谁就是老大,这里讲一个"理"字,没有理可不好混!尽管其本人和那两个粉丝,气的牙根痒痒,拿我们也没招!就是因为论坛是个讲理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强人难,为好,连个电感电流的控制原理图都画不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

关于此话题,我断定你不懂(包括那厮)。这也不奇怪,连某些书中关于此的论述都有错。

而至于那个“电感电流”,我就不想多说了,看原帖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7990-1-1.html

网友A:
这里,补几个截图作为记录:

网友A:
关于我所引的那个负反馈宽带放大器,已经给出了详细的数学关系。那里仅涉及到一些初等数学,只要有点基本的相关知识就可以看懂。

楼主:
我在计算中明确说明了,为了简化分析,作了不少近似!!!
而那位发帖网友,在贴名中都明确指出,是纯理论的!!!

就这样退出个简单结果,死数学大师进行绝对化!!!!!推论出此放大器具有种种神奇特性(例如自动匹配!!!)

即便是仅仅在仿真器理做过仿真的都知道,用纯理论计算出的只是初始值,后续必须仿真或实验调试,例如计算出Rf为200欧姆,实际上可能是300,甚至是更大!

另外,LC匹配网络肯定是需要的,而且输入和输出两个!!!!原因不说了,只要懂点皮毛都能想通!!!

楼主:
我们微电子专业不但有数字IC,模拟IC,混合信号,还有射频集成电路设计,而且是射光所老师给我们上课!虽然毕业后未从事射频,但理论基础还是有一点的!但有这一点皮毛基础,就能和大师聊天了!
大师想就一些基础知识来忽悠人,可能走错地方了!

网友C:
哇上面都是高手我想请问下在射频2.4G的谐振回路里nh级别电感的Q值选多大为好,例如电感是8.2nh,通频带以3DB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