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U盘,什么方案最便宜最方便,求推荐

楼主(2017-04-18):
(无正文)

网友A:
专业方案.找芯片代理.

网友B:
你好,单片机读U盘有如下几种方式:
1、加U盘控制芯片CH376,单片机通过串口或SPI口和CH376连接,通过命令操作CH376读写U盘,无需了解FAT文件系统。这个系列CH370,CH374,CH375都可以实现此功能,使用上稍有不同,成本也不同。
2、直接用USB单片机,系统不复杂的话直接用8位USB单片机CH559即可实现,自带USB HOST接口,提供FAT文件系统库,当然也可仅用CH559读写U盘功能,其他接口和你MCU通讯也可以。成本远低于CH376.
当然若是特别在意成本也可考虑用CH554读写U盘,CH554是一颗带USB HOST和Touchkey的51单片机,价格两块多。
下面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C(2017-09-19):
单片机读U盘最方便的就是价格U盘读写模块了,不过价格挺高的

网友D(2024-04-27):
雅特力435/437带DVP接口,可联系我们,我们是雅特力代理商。 18002528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