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T100AD采样的电压值与温度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7-04-18):
求计算出PT温度0 跟100分别对应的电压值

楼主:
来人啊,求助啊

网友A:
铂热电阻温度特性。
在0~850度范围内
Tt=R0(1+A*t+b*t^2)
在-200~0度范围内
Tt=R0[1+A*t+b*t^2+C(t-100)*t^3]
式中A,B,C系数各为
A=3.90802*10^-3-1
B=-5.802*10^-7-2
C=-4.27350*10^-12-4

网友B:
这难道是考试题?

网友A:
图简单的话有对照表Pt100是国际标准 ITS-90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简单的话有对照表Pt100是国际标准 ITS-90部分。

求答案求答案。一点都不会

网友C:
PT100还采样电压?   我是直接测量电阻!!!!

网友A:
当然是测电压

网友A:
图中r代表导线电阻,这样不论导线多长都不影响测量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PT100分度表网上一找一大把

网友E:
根据分度表查表,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