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扫盲]怎样使用万用表与其注意事项,别说没有新意

楼主(2017-04-18):
      怎样使用万用表?怎样使用数字万用表
     数字式万用表,是把连续的被测模拟电参量自动的变成断续的,用数字编码方式并以十进制数字自动显示测量结果的一种电测量仪表,它把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的成果与精密电测量技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仪器仪表领域中的一种新型仪表。数字式万用表具有输入阻抗高、误差小、读数直观的优点,但显示较慢也是其不足之处,一般用于测量不变的电流、电压值。数字式万用表由于有蜂鸣器,因而测量电路的通断比较方便。
        1.功能
       (1)插孔和转换开关的使用
       首先要根据测试项目选择插孔或转换开关的位置,由于使用时测量电压、电压和电阻等交替地进行,一定不要忘记换档。切不可用测电阻、电流档测电压,如果用直流电流或电阻档去误量交流220V电源,则万用表会立刻烧毁。
       (2)测试表笔的使用
       万用表有红、黑两根表笔,位置不能接反、接错,否则,会带来测试错误或判断失误。一般万用表的将黑表笔插入COM插孔,红表笔插人VΩ插孔
       (3)如何读数
       数字万表表十分采用数字直接显示,因此,读数十分方便。
        2.操作
        (1)电压测量
        将黑表笔插人COM插孔,红表笔插入VΩ插孔。测直流电压时,将功能开关置于DCV 量程范围,测交流电压时则应置于ACV量程范围),并将测试表笔连接到被测负载或信号源上,在显示电压读数时,同时会指示出红表笔所接电源的极性。
        如果不知被测电压范围,则首先将功能开关置于最大量程后,视情况降至合适量程。如果值显“1”表示过量程,功能开关应置于更高量程。
        (2)电阻的测量
        将黑表笔插入COM插孔,红表笔插入VII插孔(注意红表笔极性为“十”)。将功能开关置于所需量程上,将测试笔跨接在被测电阻上。当输入开路时,会显示过量程状态“1”。如果被测电阻超过所用量程,则会指示出过量程“1”须用高挡量程。当被测电阻在1M以上时,该表需数秒后方能稳定读数,对于高电阻测量,这是正常的。检测在线电阻时,须确认被测电路已关掉电源,同时已放完电,方能进行测量。当200M欧量程进行测量时须注意,在此量程,两表笔短接时读数为1.0,这是正常现象,此读数是一个固定的偏移值。如被测电阻100M欧时,读数为101.0,正确的阻值是显示减去1.0,即101.0-1.0=100。
        (3)二极管测量
        测量二极管时,把转换开关拨到有二极管图形符号所指示的挡位上。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对硅二极管来说,应有500-800mV的数字显示。若把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表的读数应为“1”。若正反测量都不符合要求,则说明二极管已损坏。
        (4)短路线的检查
        将功能开关拨到短路测量的挡位上,将红黑表笔放在要检查的线路两端。如电阻小于50欧,则万用表发出声音。
         3.注意事项
        首先注意检查电池,将数字万用表的ON-OFF钮按下,如果电池不足,则显示屏左上方会出现电池正负极符号,还要注意测试表插孔之旁符号,这是警告你要留意测试电压和电流不要超出指示数字。此外,在使用前要先将量程放置在你想测量的挡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