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关于AT24C08C烧录数据一段时间后上电数据改变

楼主(2017-04-18):
关于AT24C08C的芯片的问题,有三颗出现烧录数据一段时间后,再上电后数据会改变,其他的AT24C08C芯片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困扰了我四天,,,help!!!!!

楼主:
用在逆变器电路板上的,其他的没事,就这三颗出了问题

网友A:
用的正品吗?
程序有否保护?
WP写引脚有否写保护(接VCC)?若使用中有写操作,可多用一个IO控制。
另检查电源稳定性。
更换新的IC进行检查。。。

网友B:
问题有点大!是编程器上烧,还是在线用时出现,量大时偶尔出现三颗?还是买了四颗出现三颗?排除假芯片的可能后,重点检查程序相对芯片是否超速,程序时序是否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