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L8201F为什么使用裸机EMAC demo出现RTL8201 Setting Fail的问题?

楼主(2017-04-18):
例程没改什么  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黄灯在闪
void SetPhyRmiiTiming( int num )
{
#ifdef PHY_RTL8201F
    UART_printf( "Set RTL8201 PHY RMII Timimg\n" );
    MiiStationWrite( num, 31, PHYAD, 7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MiiStationWrite( num, 17, PHYAD, 0x12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if ( MiiStationRead( num, 17, PHYAD ) != 0x12 )
    {
        UART_printf( "RTL8201 Setting Fail...\n"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
    MiiStationWrite( num, 31, PHYAD, 7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MiiStationWrite( num, 19, PHYAD, 0x38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if ( MiiStationRead( num, 19, PHYAD ) != 0x38 )
    {
        UART_printf( "RTL8201 Setting Fail...\n"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
    MiiStationWrite( num, 31, PHYAD, 7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MiiStationWrite( num, 16, PHYAD, 0x79A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if ( MiiStationRead( num, 16, PHYAD ) != 0x79A )
    {
        UART_printf( "RTL8201 Setting Fail...\n" );    //MIKE Chiang (For RTL8201F)
    }
#endif
}

楼主:
使用的是N32926新塘官方的板子

网友A:
这个版块用这个板子的朋友应该建立个交流群,这个系列官方没有公布太多资料,不买他们的芯片或板子估计拿不到资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但是只能发什么东西都收不到。。。
ResetPhyChip(): wait auto-negotiation bit cleared....
100MB : Full Duplex
                 RUNNING TIME -  0 : 22 :  9
MAC 0 ------------------------------------------------------------------------
[1] Throughput| Tx:   693 Kbps    Rx:     0 Kbps
[2] PKT Count | Tx:982,826         Rx:0
[3] ERR Pkts  | Tx:0         Rx:0         RxCRCOnDMA:0
[4] TX Status | DEF:0, EDEF:0, NCS:0, ABT:0, LC:0, HA:0, PAU:0, SQE:0, BErr:0, TDU:1, EMP:0
[5] RX Status | RP:0, MMP:0, PTL:0, CRCE:0, CFR:0, BErr:0, RXOV:0, ALI:0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例子在官方开发板跑过吗?希望能指导下小弟,或者告知一下这个例子跑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

楼主:
他的demo里面有一个目标物理地址  把那个地址改成你电脑网络的物理地址就可以了
  一直发的话会导致你电脑的网络崩溃   我理解的就那么多    我QQ:1184385544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对于这块板的网络模块  我在linux下也遇到问题  楼主要是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赐教一下

网友B:
楼主,我是做网络变压器和RJ45的。

网友B:
现在芯唐的,不是用IP101GR比较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