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attiny88有时不工作

楼主(2017-04-18):
两批次的没改动的板,前一批次的完美运行。新做的板烧成功了,不工作。断开外部电路改用最系统(只留电源电容)也一样不工作。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检查:烧录、电源、本振、复位。另外先确认你的电路、PCB、元件等跟过去运行完好的是否相同。

楼主:
烧录没问题,对换芯片现象一样。用的一个测试电源5V。元件和过去一样。复位只接了isp烧录座。

楼主:
两板对换元件,旧板工作新板还是不工作。两板重烧程序还是新板不工作旧板工作

楼主:
有高手遇到过吗,会和Ic批次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高手遇到过吗,会和Ic批次有关吗?

可能有关,比如最敏感的是本振,同样的晶体振荡电路,因设计上存在偏差,恰好临界,换了不同批次的芯片结果不工作了。但这种情况应在设计上查找原因,交叉替换是最简单的判别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板对换元件,旧板工作新板还是不工作。两板重烧程序还是新板不工作旧板工作 ...

注意方法,一次仅交叉替换一个元件(由最主要的器件开始),用同一电源供电。

楼主:
谢谢,本桭是|片内振荡的 。会有批次问题吗

网友B:
如果连着ISP能工作,检查熔丝位。否则,检查电源回路。RST引脚上拉。

楼主:
好的,我看看。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