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电机/风扇电机堵转

楼主(2017-04-18):
这种交流电机堵转和正常工作电流基本无变化 怎么去判别它有没堵转!

网友A:
这种交流电机堵转和正常工作电流有差别,只是小而已。你试几个电机,看看,再找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启动绕组的端电压或电流,看看变化量。这个沒做过,但是以前有一台风扇的启动电容的引线断掉,结果上电 ...

谢谢 提醒  今天去试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提醒  今天去试下看

这种跟其他电机又不一样 电流基本无变化  所以很难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