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智能识别IC,识别手机过程

楼主(2017-04-18):
         平时大家给手机充电没有一直在固定一个的地点,使用固定的一款充电器,在不同的充电器上给手机充电时,我们有时会感觉到:这个充电器充电速度好快,以前在哪里哪里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很慢。当大众消费者产生了这样对比的结果出来时,大众消费者会普遍认为:充电速度快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质量肯定非常好。

         在2014年前还没销售USB智能识别IC时,我当时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充电速度快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质量肯定比较好。

             其实这种情况是正常的。那是因为供电设备(充电器)基本分为三种充电模式,三种充电模式不相兼容。在不兼容的情况下,移动设备(手机,平板)充电的电流在5V0.5A~1A之间,一般不会超过1A,充电时间大大增长。这也是苹果/三星需要用原装充电器的原因。例如:用5V2A的原装三星充电器给IPAD充电,因为三星和苹果的充电模式是不相互兼容的,此时IPAD可以充电,但是充电电流是在5V0.5A,不超过1A。如果用IPAD的原装充电器充电的话,充电电流最大是5V2A。通过充电功率的计算公式:P=U(电压)×I(电流),可以得知:用IPAD原装充电器给IPAD充电比用三星充电器给IPAD充电,充电时间相差2-4倍。

          PL513,PL515是颗USB智能识别充电协议IC。PL513,PL515集成BC1.2,苹果,三星充电协议,充电效果跟原装充电器一样。PL513,PL515能自动识别插入的手机,自动调节充电手机需要的D+,D-识别电压,使能手机识别成原装充电器,让手机不用原装充电器也可以达到原装充电器的全速充电。

三种充电模式:

BC1.2协议: DCP模式:最大可以输出5V1.5A。常用规格是5V0.5A~1A。

                             识别协议:D+ D-短路

APPLE模式:5W(5V1A)设备:iphone6以下的iPhone系列都是5W充电模式。

                             识别协议:D+:  2V    ,    D-:2.7V

                      10W(5V2A)设备:iPhone6及以上手机型号及其IPAD系列都支持。

                             识别协议:D+:  2.7V    ,    D-:2V

                      12W设备(5V2.4A):仅个别IPAD平板电脑型号支持。

                             识别协议:D+:  2.7V    ,    D-:2.7V

注:12W模式向下兼容10W和5W模式。10W模式向下兼容5W模式。

三星模式: 10W(5V2A)充电协议。(5W充电协议即BC1.2协议)
                            识别协议:D+:  1.2V    ,    D-:1.2V

          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充电电流由PMIC的控制,插入充电器后,软件要判断D+和D-的电压,分析充电器的类型,PL513/PL515通过判断手机发出的信号,可以智能模拟当前手机所需要的D+,D-电压),从而判断出能提供的充电电流大小,结合手机内部电池的电量状况,最终判断出应该以何种充电模式,需要多大的充电电流对手机内部的电池进行充电。

常识:手机充电电流是手机来控制的,而不是充电器.